查找最小值数

楼主(2017-07-04):
三菱plc怎么查找一组数中的最小值的数,查找到后自动剔除,继续查找下一个最小数?

网友A:
最后只剩最大数吗?那就找最大数好了。

网友B:
它没有相应的指令,那就编段程序

网友C:
数值转换后去比较

网友D:
一组数据查来查去不久剩下一个数据了,直接找最大数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没有专门的指令,只能用比较指令了。

网友F:
使用SER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是剩最大数,但不是要最大数,而是每执行一次查找筛选出最小值的数并且自动剔除,下次执行查找时筛选下一个最小值的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能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望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希望能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会冒泡程序吗,反过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还请希望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是剩最大数,但不是要最大数,而是每执行一次查找筛选出最小值的数并且自动剔除,下次执行查找时筛选下一个最小值的数。
就为了好玩儿?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没有直接查找指令
冒泡程序你又不懂,3楼,5楼说的你也不明白?那换家PLC可行?换有个有相应指令的plc

网友G:
循环指令配合变址寻址一个扫描周期循环将N个数比较N-1次就能找到N个数中最小数或者最大数。

网友H:
数据排序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