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ZDY型的锥形电机用变频器来驱动,而且要求频率特别(6Hz),这样的方式合适吗?是否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A:
   不适合,因为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在通入工频三相电源时,会产生轴向磁力使转子水平移动,从面打开制动盘。若通入6HZ变频电源,产生的轴向磁力不足以打开制动盤,帮故无法运行。楼主如果想用带制动的电机可另选用专门的带制动的变频电机。

网友B:
转矩够就还好,5HZ以下不建议,或可加变速箱提高转速,冷却条件不好的要加强制冷却,用专用变频电几就会更好

网友C:
锥形电机没有用变频器的吧?都是电葫芦用的多。工频直驱。

网友D:
负荷不大的话可以,一台3.7KW的变频器驱动两台1.5KW的电机带动配料小车运行可以在6HZ运行,但容易出现无法启动。8HZ以上还可以。
如果想稳定运行最好还是适用带有刹车线圈的电机,刹车线圈独立控制,可以使用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控制,用“频率到达”功能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不靠谱,但我就遇到一神级的客户和一神级的厂家,厂家是一个金属提纯的厂家,属于冶金行业吧,采购了一台3吨的单梁葫芦吊车,要求各个方向要有很慢的速度,这个生产厂家就在电路加装变频器,尤其下降低频率设在6Hz,不过还好免强能运行,佩服现在的厂家什么事都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