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我是plc小白,今天调运动控制时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plc小白,今天调运动控制时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您的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呢?您设备上的PLC电气控制系统又是由什么控制部件组成的呢?您在调整设备的运动控制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1214C AC/DC/RLY    脉冲输出和方向输出那里不知道怎么调。。nu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CPU1214C AC/DC/RLY 继电器的CPU能输出脉冲吗?建议回去看看手册!!!!!!1

网友C:
很明显是选错了PLC的型号,导致运动控制变为灰色不可用

网友D:
换新的晶体管输出型号的PLC。

网友E:
只有晶体管的PLC才可以输出脉冲(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