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上电显示BB  初始化  运行后 电机不转,没有输出。是不是保护了?  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呀

楼主:
求帮忙,4台刚买的都这样了 ,心好痛啊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呀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说明书中没有这种故障。是不是显示的是“88”?是不是面板的连线没有插好?新机子要先设置参数才能运行,不知你设置了没有?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BB是正常的待机状态吧,启动后回显示RUN

网友C:
逗比,好好看看说明书
可以使能吗?

网友D:
Bb是基极封锁吧

网友E:
说明书不看,来这里诉苦,真是不该,我们工控人是不会这样的,遇到问题总会找下去,直到解决,否者会食不甘味,夜不成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