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cpu与电脑建立不了通讯,无法下载程序到PLC,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与电脑建立不了通讯,无法下载程序到PLC,请老师指教

我的电脑配置:
I5 6500的CPU,8G内存,正版Win7 64位旗舰版。
笔记本配置,I5 3230M,4G内存,正版Win7 32位旗舰版。
使用的博图编程软件版本为:TIA V13 SP2,TIA V14 SP1 UPD1

S7-1200的配置为和你相同的CPU,加上2块16点输入,16点输出的SM1223模块和2块16点输入的SM1221模块,客户从台湾直接采购。

链接用的网线是电脑市场5元钱的普通网线。

S7-1200的出厂IP地址为192.168.0.1,你只要将你PC的网卡地址设置到同一个网段然后下载。

因为只有得到一句没法建立通讯,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买一套和我一样的配置,就应该可以连上了。

网友B:
确认cpu是好的,网线是好的,电脑的网卡及驱动是没问题的,安装的博途是最新版本,以及在连线时几个选择都是选对的,才能连上cpu。连不上时就挨个查吧。

网友C:
1200系列应该博图13更好些吧,个人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00系列应该博图13更好些吧,个人建议。

新品已经硬件版本V4.0了,用V13的要升级软件版本至最新版本。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什么提示之类的?首先楼主先确认笔记本网口 网卡没有问题啊。

楼主在项目树找到自己计算机网卡,点击 “刷新可访问设备”,看看能不能搜到。  找不到的话 就量一下网线。

找到后,再下载试试,如果下载不进去,就恢复设置后,再下载。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再试试

楼主:
己经能与电脑通讯了,更改了下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