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成套柜上面的COS?功率因数表接线问题

楼主(2017-07-04):
现有一成套柜的电容补偿柜配有功率因数表,四个接线端子是Ia* Ia Ub Uc,无功补偿控制器是380V的在进线柜(总柜)的电流取相信号是A相互感器端子是A421 N421。我把功率因数表的电流端子也是接的电流取相信号互感器的A421和N421,电压端子接的B相和C相,也就是功率因数表和无功补偿控制器用的是一个互感器。请问这样接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确实有标点符号。
也就是说,功率因数表和补偿控制器是并联的,那么不知有不有分流作用,或者说分流会不会对表计产生影响,这需了解表计的检测原理。
但我没有注意过这个接线,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

网友C:
这个年代很少用这种表了,现在基本是用自动的控制器上的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