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看书,传送指令。有一个例题。我怎么觉得例题有问题呢?
假设x20闭合,x0-x13都输入0,比较百位M2置ON,M1M4打开,不比较十位,比较个位,M8置ON。输入错误嘛,怎么可能会闪烁三秒???

网友A:
就这么几句,直接编程测试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B:
T1的常闭点没有打上去!其它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书,传送指令。有一个例题。我怎么觉得例题有问题呢?
假设x20闭合,x0-x13都输入0,比较百位M2置ON,M1M4打开,不比较十位,比较个位,M8置ON。输入错误嘛,怎么可能会闪烁三秒???

看到M8013前的斜杠了么,那是逻辑取反NOT指令,你可以翻翻手册看看NOT指令的作用。

网友D:
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您是对的。

网友E:
个位对了比较十位,对了比较百位,都对了M7吸合

网友F:
第41步 是不是应该是LOAD T1 OR T0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截图有点看不清,是t0和t1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难道不是从百位开始比较的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对,图上是标注了先比较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