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空载,一起动跳0C,是什么原因,各位师父谁有这方便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过流,把加速时间加长点,可以不带负载试下,刚启动提升转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带马达的情况下,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用万能表量,好像没问题,驱动动态,静态的电压相差0.7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驱动有故障的可能性较大,仔细查驱动部分的供电电源合适不?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稳压二极管正常不?光耦正常不?故障检测电路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滤波电容全都拆出来量过正常,驱动电压每一组都是相差0.7到1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板是这样的

网友D:
驱动电源电压差一点没事,重点量一下驱动信号端,静态和动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