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7-07-04):
正常使用中突然停止,然后从新断电开机就是这个样子,印象中 in 的灯是一直闪烁的,现在全部不亮,out 0 常亮,请教大家,是不是坏了,大概是水面原因?

网友A:
也该换了
15年了差不多。

网友B:
插上电缆打开软件监控一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输入端指示灯不亮,可以看看输入端信号情况。
还可以看看输出端的功能,比如Y0是控制什么的,什么情况下会常亮(或会不会常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中突然停止,然后从新断电开机就是这个样子,印象中 in 的灯是一直闪烁的,现在全部不亮,out 0 常亮,请教大家,是不是坏了,大概是水面原因?
检修电气线路可不能用印象来判断呀,需要真实的操作来进行检修。尝试接通IN端口中任意一个输入点所连接的按键开关或者传感器开关(前提是保障设备安全),并且多测试几个。如果输入点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不亮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更换一台崭新的PLC控制器了。

网友E:
老掉牙的东西了,可能寿命已到。。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就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如果对PLC使用较熟悉,可以用软件监控下程序,另外看下输入信号接到哪里去的,检查下输入信号,并通断下输入信号看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G:
如果不是plc坏掉了,那么输入端的公共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H:
直接测量输入端COM口与各输入端的电压,如无24伏电压,可能真的PLC坏了,如有24伏电压可以在PLC停止状态下,将COM与各输入端短接,灯亮说明外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I:
建议你看看程序,这个没有具体的程序不好判断,根据你的指示灯的状态,PLC应该是好的

网友J:
用软件监控一下

网友K:
上排的COM用导线直接碰下X0  X1这些端子,看对应灯有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