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液压电梯,液压系统是意大利GMV的,用了三年了。现在电梯长时间不用,电梯就下沉。前段时间刚把油缸的密封圈都换了,还是回油下沉。现在确认是油压系统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整个换掉的话,人家要10万,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这是液压站油路图

网友A:
电磁阀坏了。

网友B:
大致范围确认了在分小部分确认,逐步排除。

网友C:
肯定是哪个阀关不严,造成电梯自重下落。检查和下降有关的回路。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D:
液压电梯?想看看长啥模样

网友E:
上图才是硬道理!我想没有那个大神就凭你的这几句话就可以判断出问题所在!

网友F:
只要有液压回路,就能帮你找到问题,一般这种情况是由于单向阀失灵或换向阀没有到位引起

网友G:
   电梯的升降回路中应该有液压锁或平衡阀之类的防止自行下滑的元件,自行下滑可能是这种阀阀内有污物,阀口关闭不严,或者阀芯磨损。你可先拆下来清洗一下,试试,若不行,就得换新阀了。这种阀一般接在通向负载(油缸或油马达)的油管或直接装在油缸上,好找。

网友H:
液压系统就是密封问题,密封也包括阀门方面的,压力检测器件的正常与否,可能是阀门密封的问题

网友I:
那个有支撑阀块吗?有用的话看看吧,这个就使用来保持升降机高度的。

网友I:
我们的系统很简单的。

网友J:
长时间停机的,阀门和油缸肯定会老化的,油缸密封换了,剩下的就是控制阀了,10万块的好像有点黑吧

楼主:
这是油路图

网友K:
回复 楼主:
应先检查和换电磁下降阀VMD,后检查手动下降阀ML。

网友L:
最土的办法顺着回油管从后往回查

网友M:
光换油缸不行哦!
还有泄压阀电磁阀都有可能啊!

网友G:
  重点检查VC3006/B,它的阀芯关闭不严的可能性最大。拆开清洗后再试,若有新的更换上去可能就好了。

网友N(2018-06-23):
楼主,你的电话微信多少啊?我这也有一台跟你一样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下您。

网友O(2018-11-20):
还有人在么。我这里有一台液压梯在上行几次之后就冲顶。蒂森的。用的也是GMv

网友P(2019-04-25):
楼主,你看下是不是这种破裂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