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朋友买的,想叫我试下教他调几个参数,我这个杂货店就220照明电,没动力电怎么玩?

网友A:
条件不具备,还是算了吧,难道就为了教会他设定几个变频器的系统参数,您还得自己掏钱搭建实验平台(购买220V升压至380V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B:
还是找相关变频器说明书看看吧,做工控看变频器说明书还是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C:
先上220能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D:
有些变频器AC220V参数可以调的;不能试机;
有些型号则是AC220V通电连面板都不会亮的,此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小AC220V/380V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E:
主要是解决电源问题,能找到三相电最好,否者就找变压器,

网友F:
看看上220伏能显示正常吗吗?要是显示正常就玩玩。

网友D:
说了半天,把你变频器的品牌型号报上来吧;

网友G:
到现场很困难么,不是的话还是到现场吧

网友H:
找个380/220变压器就行了 反接

网友I:
可以接220的控制电源,显示变频器参数。只是不能试机。

网友J:
教他理解参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