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现象是一个升降机的上限位和下限位保护开关以及出口保护光电和入口保护光电还有其它的急停开关,在电脑监控会莫名其妙的闪烁一次导致报警,这几个开关有一个共同点,闪烁时这几个开关同时闪烁并且这几个开关接的都是常闭点,来自同一个输入扩展模块,电压正常,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情况啊

网友A:
电源瞬间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电源模块有问题,还有一个提升机用的也是这一个电源,那个就没事

网友B:
应该是外部有干扰进来了,建议PLC输入端有误动作的点加一些电容滤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个点会不会好一点,所有误动作的点都是从一个扩展模块出来的

网友C:
先排查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D:
外部有干扰造成误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源模块有问题,还有一个提升机用的也是这一个电源,那个就没事
不一定是电源模块问题,也可能是源电源问题,或是这个扩展模块问题(虽然可能性小),还有可能是负载问题
你可以编段程序进去吧
试试这样
1.将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直接接入主机输入点
2.编这样几段程序
 这个电源的计数,CPU运行计数,那几个开关信号的计数
程序编好后,计数器归位
待问题再出现,马上查看这些计数器内容,基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另一个提升机说明不了这个提升机,只可借鉴。

网友A:
从你的文字描述,起码有5个信号,分别进扩展模块,并且都同时动作,只有相应的电源才可能这样。

网友E:
是不是电缆屏蔽有问题

网友F:
连接电源相关的端子全部紧固一下,要仔细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输出电压直接连到主机上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控制系统,有电路图吗?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按照刚刚接了两个备用点做的监控

网友A:
既然是PLC控制,你这段后加的监控是在监控软件里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刚刚在不同扩展模块加了两个备用输入点,没人动也莫名其妙的计数了一次

网友A:
在监控软件了能查出楼主的问题,神了

网友G:
是机械振动吗?

网友G:
常闭点,受到机械振动导致常闭点瞬间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机械振动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方面的问题比较大啊,干扰,电源,还是其它原因啊,改怎么办啊我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干扰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干扰的因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吗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源
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在9楼就是我检查的方法
这个电源的计数 -----有数据,判断电源模块问题,是模块本身还是感染,相信你能解决
CPU运行计数,-----有数据,电源供电出问题
那几个开关信号的计数-----只有他们有数据,线路问题
是不是扩展模块问题,可以查看cpu报警记录,没有?哈哈 档次不够。

你一句怎么把输出电压直接连到主机上面啊,噎的我喘不上气,工控人?

用上位机的小程序,没有PLC程序支持来查找类似故障起因,是不是隔靴搔痒?

网友J:
建议你检查那几个开关的安装线路

网友K:
外围回路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L:
模块电源线接稳没有?

网友M:
PLC和模块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PLC有没有相关的报警代码

网友N:
又出现干扰,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上回我发现的干扰是亚弧焊造成的,这次是?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上次情况和这一样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上次情况和这一样吗
上次是,每次旁边的人搞亚弧焊plc输入就会闪。机器自己动作。后来还是把电箱接地才好的。

网友O:
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现场碰见过,偶尔一闪一闪的,结果发现同一个配电系统的空压机启动瞬间会跳,也不是对精确控制的系统输入点+延时处理的好了些

网友P:
你从站这些闪断的点是由Profinet连入交换机的吗?怀疑是交换机故障或交换机的P口丢数据包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箱,配电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临时措施加了延时,问下在扩展模块加终端电阻可以减少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