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大家好,我遇见一台F系列37KW台达变频器,一开始上电报OH,我把风扇检测脚封了以后再上电每次运行到设定频率后变频器就会停止运行,然后出现PU-CH后再自动重启就正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风扇不舍得卖,真是吝啬鬼,维修一点都不愿下,可怜了客户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会使风扇自身问题么?风扇运转正常啊!

网友A:
自己研究去吧,给你图

网友C:
是不是你风扇也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