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监控、远程数据采集

楼主(2017-07-05):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工厂现在的设备PLC(主要是欧姆龙)、触摸屏,需要异地远程采集其中的部分数据,现在工厂那边没有链接外网。请问:
1.远程监控、修改程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现在用的qq远程协助,不是太好用.
2.我们想采集设备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请问该怎么采集数据,OPC?或者其它。谢谢

网友A:
qq协助能用上,就用vpn。
建立数据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现在测试用的QQ协助,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还有工厂的电脑必须链接外网吗?除了用网线,我记得好像还有GPRS模块可以,还有其它方式吗?
2.对的,要用数据库,现在不清楚的是用什么方法链接PLC、触摸屏获得数据,我现在想用组态软件把数据读上来,放到MYSQL中,再传到服务器。老总想用OPC获得PLC、触摸屏的数据,我也不太清楚,赶紧OPC好麻烦,是真的吗,还有没有其它方式?

网友B:
目前我在测试一套用GPRS DTU的远程采集及监控,用西门子PLC,协议是modbus
PLC通过DTU 上传数据到云服务器,服务器解析数据发布到网页及微信公众好上去
建议你了解一下TLINK这个平台,我在上面有项目,将PLC数据发送到那个平台,然后平台数据解析也很好用,还可以微信 报警,监控现场设备运行状态,tlink我是做着玩的,感觉很成功的一个物联网平台,类似的还有onenet,反正是个物联网平台你说的功能都可以实现。
至于数据远传还是DTU首选,优点太多了,既然你现场没网,那就不用破费了,只要有手机信号那都是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RS 传数据的话,流量费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RS 传数据的话,流量费是不是很贵啊?
需要企业进行实名制向通讯运营商购买SIM卡片,需要购买数据流量套餐,比如常用的50元/月的移动数据流量套餐销售包。

网友C:
用OPC也好,用VPN也罢,或者用GPRS,都是需要支付数据向外传输而产生的费用的,比如上网费,流量费,VPN设备的建设费。

网友A:
这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数据了。一说大数据,没有连接稳定的网,谈不上大数据。
你qq协助怎么做的?难道没有联网?用个手机qq聊天视频告诉你怎么弄数据?
还要修改程序?gprs能?
opc没那么可怕。另外opc也不能修改程序。
关键是你的设备现在的结构图。你需要达到的目标。
如果你是十分小而分散的PLC,而且仅仅是为了收集数据。那用gprs,从plc接收数据,然后稍微集中到几台PC,然后集中到数据库服务器。中间要用通讯或者工控软件。数据服务再对远程开放。
如果plc比较大而集中,数据量又比较大,那联网,做vpn比较好。简单说,vpn就是远程把你自己的网络组成局域网。

网友D:
现场能用手机网就不是问题
想省事买一个现成的,使用很简单,只要你的PLC还有232/422口,或网口它都可以联,在你的上位机选你认为好用的软件(只要能本地联PLC就可以)
如果你有开发能力或有人帮助你开发,用DTU
不管用那种只要用到云平台,SIM流量费就是个毛毛雨了,一年1-200一般都够了,除非你真是实时。
参考汽车定位器,免平台服务(买断),sim费用一月10元够了,如果你能搞到纯流量卡,也就几元钱。

网友D:
远程修改程序还是免了吧,少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