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今天4-20ma的传感器到了,接线定义是红色:供电正,黄色:信号正,绿色:公共地线
然后按照手册上的程序编好了,一上电就变成了这样了

楼主:
怎么会一上电就是这样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网友A:
VI-为什么要和24V-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师傅,其实这么接线图我是在网上找的,如果我的接线图是错的,师傅能告诉我怎么接么,谢谢

网友A:
这个模块手册三菱官网是可以下载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这个手册我也有,但是我看不懂应该那条接那条..

网友B:
黄色接模块正,绿色接0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试过了,不行

网友C:
 你的图接的没什么问题啊,,你说什么和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D:
你传感器是二线还是三线的

网友D:
如果传感器是二线的话从24V+接传感器+端;传感器-端接AD:V+/I+;AD:VI-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看那个程序,一上电就是这样了数字量一开始就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你能看看我的那个图接的对吗?我的传感器一共三条线,红色线:供电正,黄色线:信号正,绿色线:公共地线

网友E:
BMOV U0/G0 D0 K4错了

网友E:
应该改为:BMOV U0/G10 D0 K4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我自己打错了,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刚改回来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