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接修几台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四台都是不显示故障。

其中2台是液晶坏了,换屏后显示正常。另2台换液晶只有背光,不显示。

检查主板3.3V供电正常,振荡频率,复位信号正常。按压闪存芯片上电有显示。加焊闪存没有效果。拆下闪存。

用0.5MM钢网做BGA植球,效果还可以。

装上闪存,显示正常。

网友A:
不错,bga这种我试都不敢试。

如果楼主把公司水印去掉就更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久没来工控网了,现在高人越来越多。请问您收不收徒弟?

网友C:
我有台TD400C    玩的不怎么顺溜。 楼主说的钢网做的那是啥东西?  干吗用的!

网友D:
高手啊!这也能修!

网友E:
   高!实在是高

网友F:
楼主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TD400C    玩的不怎么顺溜。 楼主说的钢网做的那是啥东西?  干吗用的!
bga这种焊接是底面焊接,需要先把焊锡放好,楼主就是用钢网的孔放置焊锡的。

网友G:
技术强悍,大神膜拜

网友H:
是用热风枪吹下的吧。

网友I:
楼主技术真是高呀,佩服呀。

网友J:
高技术呀

网友K:
做芯片级别的维修,高性能的可调风枪必不可少(吹焊利器),更有甚者,需要购买极为昂贵的BGA芯片的焊接作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