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今天,有我的读者打电话咨询,对运行中不定时报OC故障,当排除掉外部因素,从变频器本身来说,重点应该排查哪几部分电路?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检修思路?
最近发帖很少(电脑的原因吗,无法上传电路图了),就是这里给大家笔谈一下吧。
维修门头,往往不具备带载运行试机条件,尤其是检修大功率变频器时,这是多数检修者感到头疼的问题。此时检修者应积极创造检修测试——即“等效带载”——条件,以确诊电路器件的好坏。
1、对驱动电路功率输出能力的测试,检测GU\EU等脉冲端子信号,光有电压(或脉冲波形)是不够的,应该检测电流输出能力,从而确定其是否正常;
2、电流互感器的故障确认。我的方法是,用交流电流发生器,为互感器送入额定电流信号,测试OUT端输出交流电压或波形,从而达到确诊目的;
3、变频器自身运行干扰所致,干扰信号可能通过面板排线或MCU主板与电源板的排线馈入。对排线加装磁环,是一个屏蔽误报警,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好办法。此外在报警检测电路上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在不降低原电路性能前提下,使运行可靠性得以提高。
4、IGBT模块的故障确诊。我的方法是,用直流电流发生器,和脉冲发生器,为IGBT模块送入额定电流,测试其导通管压降(按变频器额定值送入时,导通压降2V以下;按模块额定电流送入时,导通压降约为3.5V左右)若大于4V以上,说明模块不良。
5、MCU主板和电源/驱动板连接排线或端子接触不良时,会引发误报警。
6、直流回路储能电容不良或接触不良时,也可能会产生OC报警。
也可能会存在第7种原因,但检修者要有方法,准确排除达到修复目的。
咸庆信
2017年7月5日

网友A:
这才是实在的干货,赞一个

网友B:
第七种原因:输入 输出缺相或偏相。第八种原因,电源电压低或参数设置错误,第九种原因,负载重或堵转。第十种原因。。。

网友C:
确实是比较棘手的

网友D: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E:
    谢谢咸老师!表情,希望经常能够拜读到咸老师的技术文章。

网友F:
请教咸老师用到的直流和交流发生器是什么?测试模块用稳压源测试过,拿着确定有问题的模块,用15V 3A测试,没发现明显问题。还有压降问题,我测试的模块,3A时,稳压源都时8V左右,压降达到了7V吗?好像太大了?不知道你这个直流发生器是用多大电流和电压,精确度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万用表,包括15V3A,都是“近似”测试。如果为模块送入额定电流,则近乎“实况模拟”了。直流电流发生器和交流电流发生器,可以自己制作,也可网购。脉冲发生器大多自己制作的。
测模块,既有电压,又有电流。要求用大功率可调恒流、恒压源来测试。

网友G(2019-10-18):
咸工:您好!交流电流发生器和直流电流发生器从哪里能买到?为互感器送入额定电流信号怎么加上去?给您添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15715391572可以与之联系下。

网友H:
老师应该直接开发国产变频器,大有作为啊!虽然变频器现在是白菜价,但是我们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的还是有差距,还有段路有走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