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求助

楼主(2017-07-05):
最近碰到一台设备选个伺服,不知道该选多大的伺服。做新手难啊请问各位师傅是否有公式?该怎么算?

网友A:
这要机械的工程师根据机构及负载计算,至少要算出电机输出的转矩是多少。

网友B:
扭矩是最基本的

网友C:
电机的选型,两条依据,其一,转速的适用范围,其二,扭矩的输出范围。有了这两个,电机基本参数也就定下来了。

网友D:
伺服应该有选型手册。

网友E:
要和机械工程师沟通,需要多大的扭力,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机械工程师选型,然后电气的对着看就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F:
首先计算负载的重量、惯量来确定转矩,再计算带载后的线速度或者角速度来确定转速,转速精度跟控制器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G:
机械的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