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最近公司一台天车的电机老烧  最过分的是上周日安上的今天就烧了 我感觉是不是定子的硅钢片失磁了

网友A:
好像是高温让硅钢片变性了还是损坏了绝缘层什么的,反正对其有损害。

网友B:
应该不会的,要么下线错误,还有就是刹车间隔小,有摩擦,你那是链条机还是钢丝绳机。还有断火开关接触不良,数相等等

网友C:
一个马达,烧十次八次都得,仍然可以继续维修,只要维修工艺没有问题。我感觉应该是你的外部因素导致的烧毁吧。

网友D:
建议你安装一套电机综合保护器,通过保护方式去查故障的源头,最大可能是缺相

网友E:
还是直接选用过硬的电机加上合理的防护

网友F:
先检查有没有缺相

网友G:
缺相烧的电机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一台天车的电机老烧  最过分的是上周日安上的今天就烧了 我感觉是不是定子的硅钢片失磁了
电机的硅钢片,不是永磁材料,也不需要保持磁性,因为异步马达不是永磁马达。它的磁场的形成,是依靠供电电源来产生的。所以,您只需要检查硅钢片是否完好和完整,而不是缺胳膊少腿的那种情况。

网友H:
是不是外部控制有问题呀?

网友I:
修回来检查下,很多修理的对烧的电机不是全部更换绕组,只做局部修理很容易再坏的

网友J:
起重设备电机应该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凸轮控制器1、2、3档切换电阻实现慢速、中速、快速,不知楼主所说电机是大车还是吊钩电机,吊钩电机应该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是定子还是转子烧坏,如果是转子烧坏就别修了。一般行车分桥式行车、葫芦吊车等一般天车就是桥式行车..

网友K:
缺相运行,机械故障,电机维修质量差,都可能

网友L:
难道你不问问电机维修工烧毁的原因吗?不要考虑换上电机时间长短,装上立马烧毁的不是没有,只要细致分析电机烧毁后线圈的损坏现状,也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楼主做事还欠谨慎凭感觉找原因不足取。

网友M:
先检查电机是什么原因烧的,再对症下药。如果是缺项,有多少都给烧了。

网友N:
不规范的维修确实会导致铁损的增加!功率下降!但是还是先查查控制电路吧

网友O:
电机是不是过载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P:
新的有出问题吗

网友Q:
请问一下,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R:
不知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S:
既然老是烧线圈是不是先分析原因?
修电机只是处理问题
不找到真正的根源永远都是在修修修!

网友T:
应该是有外部因素没有查清楚,买个新电机也用不住

网友U:
检查集电器看看。。。。

网友V:
应该是外部还有问题的,培林卡顿、缺相、负载超重等。

网友W:
要检查电流是否正常,硅钢片失磁了,空载电流大,发热。

网友X:
回复 网友D:
缺相烧的电机最好判断,打开电机前后端盖,看到如果是过载烧掉的电机绕组是全黑的,缺相烧的里面有一组线圈是完好的,另外两绕组是黑的,常烧电机就要仔细检查线路了。这烧掉的电机电工想要知道真情就必须自己查看被烧电机的内部情况,好大概的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换了个新的上去了希望别再烧了 在天车上拆电机太困难了 500多斤重

网友Y:
楼主不会是简单的烧了换,换了烧吧,
不和就换个地方修啊,
如楼上各位所说的,看下烧坏的线圈的情况,大概能判断是什么原因烧坏的。

网友Z:
还是换省事还挣钱,你牛,让客户定时换新的

网友AA:
烧的电机拆开看看 ,大概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B:
同一个电机烧了好几次了,肯定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就算你换一个新电机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