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电柜里有一套测速系统,一套加速度传感器系统,还有单片机和伺服系统
现在的问题是:
1、伺服驱动器使能状态,就给传感器很大的干扰,测出来的数据严重不对,或者有时测不到数据
2、已经用过的办法--在伺服驱动器输出端加磁环;驱动器输出端改用屏蔽线;用电源滤波器单独给驱动器供电;接地;
以上的办法全部试用过,干扰减少了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大干扰!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消除干扰!
补充:用的台达伺服B2  电机激磁就有干扰,电机不激磁就没有干扰!!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电机停止运动的时候,掉磁!!如果可以的话,具体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2017-10-23):
传感器信号滤波整形

网友B(2018-01-20):
如果你是带刹车的电机,建议刹车线单独用开关电源供电,这样应该就不会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