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我有一台6级11Kw电机,现在需要一台4级11KW的电机,可以通过加大皮带轮提高转速的方法来代替吗

网友A:
你的设备所需要的扭矩是多大?一个马达能否胜任承担的重任,先不看转速,首先看功率和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72风机6C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C:
量一下皮带轮周长,自己算一下。

网友D:
好像是L1×6=L2-×4。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F:
6级11KW电机转矩110,升高到4级转速转矩73,不知道转矩是否够用呢?

网友G:
不行就试试看,装好热过载。

楼主:
额,我试一试,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H:
转速比等于带轮比,算一下吧

网友I:
这要看负载
扭矩很关键
要是小负载还是可以搞一搞!

网友J:
关键是扭矩够不够……够的话改变皮带轮没有问题……

网友K:
可以,就算你的皮带轮要算得准确点,不然很容易烧电机,风机的负载有时候真不好控制

网友L:
这个当然可以,通过传动比,把6极电机变成4极电机的转速。没有问题,只不过要有一个传动效率,所以比直驱的传动损耗大。仅此而已。

网友M:
应该可以的!不要过大就可以

网友L:
升高传动比以后,输出转速是提高了,输出转矩却是降低了。但输出功率保持不变。所以,用负载的功率计算一下。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转速就可以升高变化。

网友N:
不考虑传动效率的话,二个没什么区别;

网友L:
不过,再想想,用个变频器驱动这个6极电机,什么也不要,直接转速1500rpm更爽。功率和4极的一样,而且6极的电机转矩比4极的还大呢。加变速麻烦,而且11kW直起也是事儿呀。

网友O:
楼上的方案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