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器人

楼主(2017-07-05):
6轴机器是哪6轴啊?我想学习下,怎么来分别一台机器人是多少轴的,求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机器人通常是4轴或是6轴,多少轴指的是能旋转或是移动的部位。

网友B:
就像人的手关节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6轴机器是哪6轴啊?我想学习下,怎么来分别一台机器人是多少轴的,求各位大侠帮帮我。
一个轴就是一台伺服马达,所以,您只需要数一下机械手上拥有多少台伺服马达,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机械手的伺服马达,藏于其金属结构的内部,所以,判断的方法就是看其部位能否进行旋转。

网友D(2018-11-09):
一个轴一个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