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求助

楼主(2017-07-06):
几个三菱PLC之间做主从modbus通信,从站怎么样辨别跟主站通信成功与否?三菱又没有这方面的指令,谁做过有这方面的?求大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A:
1.PLC间的通讯完全可以用链路模式,定义一些共享的地址,互传信息。
2.如果用modbus,主站一直读取从站的某一个寄存器,从站的寄存器存一个1进去,主站读取的寄存器是否为1,然后主站把这个寄存器从写,写100,在判断主站读取的寄存器是否一直为1,即可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B:
没有办法。你可以自己设置这个标志。在主要通讯完成后,由主站发出这个成功标志。并且从站计时,超时收不到这个标志,算通讯失败。但即使失败,你也没有办法。
还是从主站入手,实际上都是主站在控制通讯和判断超时。从站就判断心跳就好,发回了不能判断成功。
况且,你这样做的通讯开销多了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如果中途通信中断了,从站还会保持原来的状态,不会因为通信中断了而改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是主站变了呀,本来是1的,通讯断了。就变成100了,就认为通讯已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主站中做判断很容易,我需要的是在从站中做判断呢,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理不是一样一码,你通讯反着写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思路,在从站中做个递加计数器,用主站发送一个开关量位1给从站,每传输一帧就清零一下这个递加,超过了递加时间就通信报警,这样可不可以?程序过不过得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的,程序上也好写,正常通讯看一下累加值是多少,做一下判断

网友C:
不知你为什么要在modbus从站判断通信状态,modbus从站只是作为给主站提供数据的,主站由于各种原因读不到数据,只能在主站上判断处理,从站基本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