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数字调节器

楼主(2017-07-06):
最近要用数字调节器做课程设计,但是找不到相关的技术文档,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我该用哪一款数字调节器,从哪获得编程手册?谢谢,具体要求是用数字调节器构造控制系统,控制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器不是PLC是数字调节器

网友A:
呵呵!无图无真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网友B:
你先说说,课程设计要求,再给你设计选型。

网友C:
不就是A/D,D/A变换吗?犯得着用这么高深的形容词吗?表情工业控制部件领域,对该器件的称呼更加简练;模拟量信号处理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要求是用数字调节器构造控制系统,控制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器不是PLC是可编程数字调节器,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求是用数字调节器构造控制系统,控制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器不是PLC是可编程数字调节器,谢谢啦
是的,PLC可以承担数字调节器的作用,因为PLC控制器是最先进的数字电路构造,CPU芯片能进行数字运算是最基础的功能。问题的关键是,不但要数字调节,还要调节以后,会使用数字执行系统,执行调节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用KMM可编程调节器?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编程,也找不到编程手册

网友D:
表示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你的要求还没有现在PLC搞不定?

网友E:
感觉范围太大了吧!

网友F:
可编程调节器是八十年代末最流行的调节器。KMM是出现较早的日本产品,其编程要专门的编程器,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国产的DTZB,美国的UDC6000等就可以在仪表上直接编程(实际是组态),操作很简单。现在很多数字显示仪都有以上这些调节器的功能了,且很容易找到。

网友G:
随便找个数字温控器就行了,高端点的西门子的PXC,POL,DDC等,课程设计就去找个温控器最好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上的一篇文章 你looklook
njsfdxgckj.paperonce.org/OA/pdfdow.aspx?Sid=20030113

网友I:
学校的设计?

网友J:
看问题我是没看懂,后来看大家评论稍微有点明白。
最近我做的设备有个加热功能,保持水温到25度。冷了自动烧,热了自动断,不用plc,大概就是这样吧

网友K:
数字调节器这个范围有点大啊,例如同步控制器,温控,电机驱动都有

网友L:
你就上网搜“温控器”三个字即可。现在几乎所有的温控器都是数字的,然后下载一个他的说明书,就指导你如何自动控制加热器了。我知道,欧姆龙和富士都有专用的温控器和详细的技术文件(实用手册),看看便知。

网友M:
一块带PID功能的智能温度控制数显表,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给你推荐一个牌子的数显表:昌辉,选型自己选,温度控制,带PID功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