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单位的峰谷平电表再一次换线操作中,其中A相穿线方向错了,就是在互感器不动的情况下,原来是从上向下穿线,变成从下向上穿线,B\C两相不变,和原来一样。请问:1穿线方向错的一相对电表有无损害和对计量有无影响,2除了改变电流互感器穿线方向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在线等

网友A:
方向穿错电流方向变反,计量不准。在不动线不动互感器的情况下把互感器S1 S2对调。

网友B:
对计量有影响

网友C:
计量肯定不准
智能表可以通过在线修改设置

网友D:
有影响,计量不准确。

网友E:
想来对计量会有影响。
对智能表的设置等情况,我不了解;或者看能否找到电表资料,看有无相关说明。

网友F:
把二次线头,尾,互换就行

网友G:
计量的精度肯定有影响
还是换线吧!
修改设置可以修正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H:
这个还真是不清楚!!!

网友I:
计量有问题了呀!

网友J:
楼主是想偷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