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最近接手一批塑胶厂的西门子200plc,打开发现都是电源问题,400v47uf的大电容都鼓包,修理完毕之后装机生产,没过两天修好的plc又冒烟了打开发现还是电容鼓包,已经加装了隔离变压器,这个设备是生产塑胶管道的,生产线上有一个功率较大的加热器不停的开关,是不是加热器的开和关造成电压不稳呢,请各位师傅们指点

网友A:
用变压器电压降成AC110V再给PLC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0整流之后200付,先前我用的是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还是鼓包了

网友B:
看看电压有没有偏高或电容质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230那样,新的plc没多久一样的鼓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230那样,新的plc没多久一样的鼓包
应该是电压长期不稳定,190V~240V之间,忽高忽低导致的。

网友D:
谐波干扰引起过压的吧,加变压器啊

网友A:
AC220V/AC110V变压器加上,保证不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买了,谢谢,装试试到时再反馈给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已经加了一个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E:
感觉大家的解决方法很好。

网友F:
我认为先检查看看谐波如何?
3次5次的!

网友G:
没用这么复杂,到电子商店买个名牌的电容换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修好了吗?你可以在你的电容两端并联瓷片电容,有可能会有好的效果,电容鼓包就是电容热了。如果串就去高频,电容就是个等效电阻,出现鼓包也就不稀奇了。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电源板坏是200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J:
关注。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开关电源电容鼓包,后来没办法换成模拟电源了。

网友K:
若是谐波或高频成份,15楼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L:
温度高不高?

网友M:
估计是谐波倒置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110整流之后200付,先前我用的是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还是鼓包了
110变成200v?那220要变成多少呀
1.换隔离变压器220-100或低,好像可以到75v
2.加滤波器
3.将电容耐压等级提高600v

网友O:
估计系统震荡 谐波搞得鬼,用了隔离变压器并降压确实会降低故障率。顺便检查下整流器有无损坏。

网友P:
你分析的太有可能了。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器,频繁的充放电,就会老化和损坏。

你应该现场示波器看电容两端的充放电波形,再去分析和处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模拟电源是什么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H:
瓷片电容率高频

网友J:
引用 楼主:
模拟电源是什么电源
变压器串联调整电源

楼主:
搞好了,多谢诸位前辈的指点,把220付的电源变成110付就没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多谢诸位前辈的指点,把220付的电源变成110付就没问题了,
原来的电压偏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