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台达plc型号:DVP32EH00T3-L,西门子plc:224XP CN DC/DC/DC

楼主:
现台达plc的com2口和三台伺服通讯,com3为扩展功能卡:DVP-F485
想要台达plc做主站,西门子plc做从站实现Modbus RTU通讯,按手册说明写的程序不能实现通讯。发现其中M1320,M1316装置批注和手册介绍不一致,有懂得大师解释一下么?

网友A:
你再确认一下,台达扩展的com3功能卡:DVP-F485好像只能做从站。

楼主:
说明是可做主/从站的,另一种型号为DVP-F485S的卡只做从站。

网友B:
注意224XP的通讯口,port0口可以做主站或从站,port1口只能做主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选择的port0,您知道台达的功能卡安装后要组态吗?之前没有接触过台达,不太熟悉,用的WPL 编程软件。

楼主:
不知如何添加?求大神告知。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台达PLC发出的报文,看看对不对?!

网友D:
看你的截图,功能扩展卡是“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啊,实际上是插了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