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给TP700 COMFORT触摸屏编程
开始安装的V13 SP1,可以正常编程,但是不能下载成功
今天重新安装了系统,别的软件都没有安装,安装了V14 SP1的,添加PLC控制器没有问题,添加触摸屏就报错关闭软件了。
看来还需要再安装别的系统试试了。

网友A:
可以试试兼容的Windows server 系统

网友B:
西门子的人机好多年没用过了,你看看wincc flexible是否支持你的人机型号吧。我还是钟爱单独的软件干单独的事。

http://www.jcpeixun.com/knowledge/detail.aspx?id=10052
你看一下这个网页,也许有参考价值。

楼主:
你看看wincc flexible是否支持你的人机型号吧
b不支持

网友C:
感觉这很西门子

楼主:
终于好用了
触摸屏选个低点版本的可以打开了
另外一台电脑安装也可以打开了
电脑配置低点,速度有点慢。

网友D:
你的电脑什么配置?不知道奔腾的G4400CPU能顺畅的运行博涂软件吗

楼主:
配置不那么重要,120g的固态硬盘,3g的内存。速度还可以接受。7年前的电脑了,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E:
博途是趋势,但是硬件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