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一位高人指点

楼主(2017-07-06):
我这有一台纸品厂的堆码机,(已用了十年),伺服控制的挡板前进和后退,前进时有时会跳过载,大约一天跳几次,后退正常。检查过机械没发现问题,换伺服器也不行。已几个月了,没找到原因。求指点,

网友A:
关键是看电流,前进的电流与后退的电流。如果就是过载,那就得差传动系是否有卡阻问题了。

楼主:
我们测试时,前进用人顶住,感觉力不是很大时就过载了。后退用人顶住时,感觉顶不住,力大一些。

网友B:
着重从机械传动检查,毕竟老设备了
你2楼的描述正说明了机械阻力进退不一样。

网友C:
前进和后退速度不一样?力矩不一样?

网友D:
换伺服也不行,基本可以说是机械的问题了

网友E:
机构老化了~~

网友F:
伺服电机带不带刹车

楼主:
前进后退速度是一样。

楼主:
伺服电机都不带刹车的,只有编码器

网友G:
阻力不同,更换机械设备。

网友H:
检查下线路,如果有拖链看看拖链里面的线,我们就曾遇见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