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CPU 板更换过 正常上电不报警  一运行就报警  2340 哪位高手有遇到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近刚修好一台,逆变模块和驱动板修复没有?

网友A:
最近刚修好一台,逆变模块和驱动板修复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逆变模块没有更换  驱动板也没更换,大概测试一下模块输入输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