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变频器驱动波形

楼主(2017-07-07):
这是5HZ运行时的波形
这是50HZ的运行波形,测的是UV两相下桥的波形

楼主:
图片竟然是反的,真是不好意思了,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A:
波形正常,挺好的。

网友B:
波形很稳定。

网友C:
你是怎么测的?据说随便测波形会爆模块的,害我一直想测又不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测的?据说随便测波形会爆模块的,害我一直想测又不敢测
单独测试驱动板,不带模块

网友D:
驱动板一般是几伏的呢?

网友E:
模块P端不上电断开测就可以了这样不会烧模块了。

网友F:
给模块p+,p—加24v用示波器测量UVW波形。

网友G:
图片是反的啊

网友H(2017-11-03):
能请教一下深兰的驱动板如何脱离IGBT模块的情况下测量出波形吗?谢谢!QQ:26152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