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

楼主(2017-07-07):
什么情况?搞不好!新手望各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数据连接上了没有,地址正确吗,,,

网友B:
模块报错了,可以诊断下,看下错误代码
有看到两个远程模块,总连接台数中设置是1个,另外“站信息”里面设置了没有

楼主:
这几年没有QJ61BT11N这个模块?
我只连接了一个远程IO

网友B:
如果只连了一个远程I/O,那总连接数设置成1,站信息里面远程I/O站是设置成1号站,那远程I/O模块上的站号那部分只要将1拨上去就可以了,你好像拨了好几个拨码

楼主:
没报错了!谢谢!是远程IO拨码开关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