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我知道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变的小的多好

网友A:
声音大是机械的声音还是....?是电引起的可以看变频器说明书修改下参数,可能会改善一点

网友B:
看是什么声音了,要是机械声那就调整机械结构,要是电机噪声可以调整变频器参数得到改善。

网友C:
要先知道是机械的,还是电气的。

网友D:
频率多少?
调低频率后呢?

网友E:
以上回复是说,具体情况如何,需根据具体情况试采取对策;
先判断声音是否确实过大,是如何比较的。

网友F:
是不是又共振啊

网友G:
要是电机滋滋的响可以调载波频率,要是共振可能在某个频率下响声特别大。

网友H:
在风机外壳上加吸音材料,包裹起来。

网友I:
如果是电机滋滋声音大,可以将变频器参数里的降噪设置为启用,我这里施耐德ATV610系列的变频器带的电机就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