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

楼主(2017-07-07):
型号e700
故障代码ol,看说明书是过电流,过电压,我怀疑是电机加减过快,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那就加减速时间都调大点试下不就验证了;

网友B:
延长加减速时间。

网友C:
之前用的台达也是过流,调了几次,效果不太大,还是会出现,最后更换

楼主:
明天去试下,不行就换

网友D:
多些求知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