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在用杀毒软件以后没有了

楼主(2017-07-07):
早上在用360杀毒后,电脑联不上CP1L-ME
经咨询后查看服务,这几个服务都没有了
谁有高招将它们回复
重装软件无效,还不想重装系统,目前可以用固定IP地址联上。

网友A:
卸载杀毒,卸载原来的软件。把文件夹删空。
重新装软件。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软件安装在C盘,然后安装好后做一个镜像!后续即便有问题了也可以还原!有时候软件装的太多,真为了某一个软件重新做系统真是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没用

网友A:
在服务里面看不到?
先看安装里面有没有服务的执行文件。
再看注册表服务里有没有,看它们的启动设置。
看能不能runas service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服务里面看不到?
先看安装里面有没有服务的执行文件。
再看注册表服务里有没有,看它们的启动设置。
看能不能runas service启动。
顶楼图片是官服提供,让看其是否允许,结果在杀毒后的电脑里看不到了(包括先前的一台经常使用的电脑)
软件是执行setup没发现专门的服务文件
注册表在哪里找请指教
runas service做什么的?搜到它了,双击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官服目前没办法

网友C:
注册表 运行 regedit.exe
在注册表中可以搜索那几个服务的名称,也许能搜到,看有啥结果
runas service要在命令行中使用。操作是运行cmd,输入runas service,要有参数,需要从注册表中找
从来不用杀毒软件的路过

网友D:
到360的恢复区找找。

网友E:
使用度娘搜索出来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我都怀疑就是这修复给删掉的---没有注意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 运行 regedit.exe
在注册表中可以搜索那几个服务的名称,也许能搜到,看有啥结果
runas service要在命令行中使用。操作是运行cmd,输入runas service,要有参数,需要从注册表中找
从来不用杀毒软件的路过

有(无)故障的都有这个注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不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C:
我没有安装过欧姆龙,只能按我以前修电脑的经验提建议。

一,你可以在一台好的电脑(有这些服务)上搜索注册表找服务名,应该有很多项的。可以不断的点搜索下一个并大概记下数量。
二,在你被360迫害的电脑上搜索注册表,用同样的关键词,我猜应该会少很多。
三,一一比对两台电脑上的结果,少的就补上,从好电脑上导出复制到你电脑上双击运行。

两台电脑要系统一致,这样做过肯定服务会出现,但能不能启动还要看360有没有删除欧姆龙的安装文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结果应该很多,通过搜索下一个按钮,能继续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应该很多,通过搜索下一个按钮,能继续找的
搜的是omron,有服务的和被消灭的都只有10楼说的一个注册

网友C:
注册表的搜索功能不会把全部符合项目列出,只是跳转到遇到的第一个,有服务的机器中肯定不止一个,还有注意左侧选择搜索范围,通常检索整个注册表能跑半分多钟

网友F:
不带USB口了?
网口链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的搜索功能不会把全部符合项目列出,只是跳转到遇到的第一个,有服务的机器中肯定不止一个,还有注意左侧选择搜索范围,通常检索整个注册表能跑半分多钟
谢谢,明天再试试 没用过注册表,以为与常用搜索一样会全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带USB口了?
网口链接不上?
这款不带usb
可以用232联,也可以用网线,现在没有了服务,可以用固定ip联上
没服务,联服务器组nn台可就麻烦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的搜索功能不会把全部符合项目列出,只是跳转到遇到的第一个,有服务的机器中肯定不止一个,还有注意左侧选择搜索范围,通常检索整个注册表能跑半分多钟
感谢
问题解决了,虽然在12楼就有“可以不断的点搜索下一个并大概记下数量。”
13楼又重申“结果应该很多,通过搜索下一个按钮,能继续找的”
单由于有病乱投医,没有注意
您又非常认真的在15楼回复“注册表的搜索功能不会把全部符合项目列出,只是跳转到遇到的第一个,有服务的机器中肯定不止一个,”正是这个提示,终于在午饭前搞定。
三个服务供找到36个注册。

再次感谢

网友G:
以后不要用360,用火绒比较舒服点……

网友C:
不客气,就是互相帮忙吧,你以前也回答我电机的使用问题
我本身是计算机专业,知识偏软件,工控是半路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