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熟悉PLC常用的英语词汇,很有帮助

1. PLC 可编程控制器
2. absolute  绝对
3. absoluteoutput   绝对最大输出
4 .actuator  执行器
5. against  对比
6. allocate  分配
7. alter  改变  修改
8. ambient  环境 周围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9. analog 模拟   analogoutput
10. analysis 分析 thecollection an and analysis of data
12. applicable 可用  the applicableCPU for the module
13.assign 分配
14.back up battey  备用电池
15.barcode reader/ID  条形码阅读器
16.base unit  主基板
17.baud 波特  [bo:d]
18. beforehand  事先
19 .binary 二进制
20.buffer memory 缓冲存储器
21. bus 总线
22. case 外壳 do notremove the module's print board from the case
23. characteristic 特征 I/Ocharacterristic
24. check 校验 the datalink status canbe checked
25. child-station  子站
26. common terminal   公共端
27. compatible  兼容 compatiblewith the MODBUS protocol
28. compound  混合  compoundsystem communication [`compaund]
29. condensation  结露
30. condition   条件 conditionsetting
31. conductive  导电 conductivemetal picees
32. configuration  组态 systemconfiguration
33. configure  组态
34. confirm  确认 how toconfirm the operation of the module
35. consumption  消耗 currentconsumption
36. content  目录
37. control level  控制级
38. convenient 方便 moreconvenient and easy-to-use
39. conventionaly  传统 whichconventionaly has been used
40. conversion 转换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module
41. converter  转换器
42. conveyor  传送 conveyorline
43. corrosive  腐蚀 corrosivegas
44. countermeasure  对策countermeasure for mis-inpute
45. cutoff  切断
46. debug  调试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47. dedicated  屏蔽 cc-linkdedicated cable
48. dedicated  专用 dedicatedtransmission protocol
49. default value  缺省值
50. define  解释 阐明 Offset value and gain value are defined as follow. [di`fain]
51. design  设计 design asystem
52. device level  现场级
53. diagnosis  诊断 diagnosisfunction
54. digital  数字  digitalinpute
55. DIN rail  导轨
56. diverse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57. download  下载
58. duplicate  完全一样
59. dust  灰尘
60. eliminate  免得[i`limineit]
61. enterprise level  管理级
62. erase  清除
63. exceed  超出 The numberadmitted must not exceed 200
64. execute  执行 date linkis executed using these parameters
65. expand  扩展 can beeapanded up to 255 networks
66. faulty 故 障站
67. field bus  现场总线
68. fix  固定
69. flexibly  灵活的 to supporta variety systerm flexibly
70. flow  流量
71. format  格式transmission format [`fo:maet]
72. fuse   融丝
73. graph  图标 坐标图曲线图 voltage output characterristicgraph
74. guaranteed  担保 nomaloper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75. handle  处理
76. hardware manual  硬件手册
77. hint  提示 programminghints
78. humidity  湿度 ambientoperating humdlity
79. individual  独立的
80. inductance  电感 inductanceload
81. initiate  实施 发起 can be initiate by a computer [i`nifieit]
82. input  输入
83. input point  输入点数
84. install  安装
85. instruction  指令 the FROMinstruction
86. insulation 隔离 form rubberprovides good insulation [,insju`leifn]
87. interface  接口
88. interlocking  互锁 can be usedfor sequence program interlocking
89. internal external  内部 外部 internal connection
90. interrupt  中断 excute aninterrupt processing
91. invalid 无效 errorinvalid station function
92. magnetic 有磁性的 magneticfields [maeg`netik]
93. main circuit  主回路
94. malfunction  故障 causesystem malfunction
95. mandatory  强制
96. mantenance  维护 maintenancecosts are reduced
97. manual  手册 User'Manual
98. mechanical  机械 michanicallife机械寿命
99. module  模块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modju:l]
100. momentary power failure  瞬时断电
101. monitor  监视
102. mount  固定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103. multiple  多样 mutipleremote i/o modules
104. negative  负
105. observation 观察
106. occupy  占用 occupies 1station
107. occur  发生
108. offline  离线 offlinetest
109. offset gain  偏置增益
110. oil mist  油雾
112. optical loop  光缆回路
113. optimum  最佳的 optimumcontrol
114. output  输出
115. overall  总的 overalldistance
116. overview  总揽communication overview
117. parameter  参数
118. path  路径transmission path
119. per network
120. perform  进行 normal datalink cannot be performed
121. performance specifations  性能规格
122. peripheral  外围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23. phase 相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feiz]
124. point  要点
125. port 接口  Rs232c port
126. positive  正
127.power line 电源线
128. power on/off  上电断电
129. precaution  注意事项precaution when configuing system
130. print board  印刷电路板
131. procedure  过程 follow theprocedure
132. programing interface  编程口
133. protocol  协议 protocolcommunication issues
134. range  范围
135. rated input voltage  额定输入电压
136. ratio  比率
137. recommend  建议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138. reduce  减少 the numberof steps in operation program can be reduced
139. refer to  参照 refer toChapter 6
140. register  数据寄存器
141. relay  继电器 [`ri:lei]
142. remote I/O 远程网络
143. reserved station 预留主站
144. resistor  电阻 resistorload阻性负载   terminating resistor
145. resolution  分解,解析 nMaximum resolution   最大分辨率
146. restriction  限制 norestriction [ri`strikfn]
147. retry 重试
148. scan 扫描 link scan
149. screw 螺丝 Teminal-block screw
150. seamless network 无缝网络
151. sequence programme 顺控程序
152. serial communications module 串口模块
153. series 系列
154. servo 伺服
155. short 短路
156. signal 信号
157. sink 漏极 sink commen
158. slot 槽
159. soures 源极 sourescommen
160. specifications 特性 inputmodules specifications
161. stabilized power supply 稳压电源
162. standby master station 备用主站
163. start up 起动
164. status 状态 data linkstatus
165. step drive 步进
166. storage 存储 storagearea
167. store 存储
168. switch off 关断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169. swith 开关
170. table 表格
171. transfer 传输
172. transistor 晶体管
173. transmission speed 传输速度
174. transmit 传送 data istransmitted in unchanged code
175. triac 双端三相可控硅开关
176. troubleshooting 故障处理
177. unuseble 不可以使用
178. upload 上传
179. utilize 利用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80. verify 校验 verify theset parameter contents
181. voltage 电压 highvoltage
182. watchdog 看门狗
183. width 范围 it willvary in the width of [widθ]
184.  wire chips 线头 do not letforeign matter such as wire chips ret inside the module

网友A:
谢谢口子的分享,收藏下来了。

网友A:
刚才上面的字打错了,是楼主,不好意思。

网友B:
我表示绝大部分看不懂!

网友C:
只知道几个单词的意思

网友D:
这里的6和13出现了两个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收藏,有时间看看。以后工作中是可以用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还真是非常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熟悉PLC常用的英语词汇,很有帮助

1. PLC 可编程控制器
2. absolute  绝对
3. absoluteoutput   绝对最大输出
4 .actuator  执行器
5. against  对比
6. allocate  分配
7. alter  改变  修改
8. ambient  环境 周围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9. analog 模拟   analogoutput
10. analysis 分析 thecollection an and analysis of data
12. applicable 可用  the applicableCPU for the module
13.assign 分配
14.back up battey  备用电池
15.barcode reader/ID  条形码阅读器
16.base unit  主基板
17.baud 波特  [bo:d]
18. beforehand  事先
19 .binary 二进制
20.buffer memory 缓冲存储器
21. bus 总线
22. case 外壳 do notremove the module's print board from the case
23. characteristic 特征 I/Ocharacterristic
24. check 校验 the datalink status canbe checked
25. child-station  子站
26. common terminal   公共端
27. compatible  兼容 compatiblewith the MODBUS protocol
28. compound  混合  compoundsystem communication [`compaund]
29. condensation  结露
30. condition   条件 conditionsetting
31. conductive  导电 conductivemetal picees
32. configuration  组态 systemconfiguration
33. configure  组态
34. confirm  确认 how toconfirm the operation of the module
35. consumption  消耗 currentconsumption
36. content  目录
37. control level  控制级
38. convenient 方便 moreconvenient and easy-to-use
39. conventionaly  传统 whichconventionaly has been used
40. conversion 转换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module
41. converter  转换器
42. conveyor  传送 conveyorline
43. corrosive  腐蚀 corrosivegas
44. countermeasure  对策countermeasure for mis-inpute
45. cutoff  切断
46. debug  调试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47. dedicated  屏蔽 cc-linkdedicated cable
48. dedicated  专用 dedicatedtransmission protocol
49. default value  缺省值
50. define  解释 阐明 Offset value and gain value are defined as follow. [di`fain]
51. design  设计 design asystem
52. device level  现场级
53. diagnosis  诊断 diagnosisfunction
54. digital  数字  digitalinpute
55. DIN rail  导轨
56. diverse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57. download  下载
58. duplicate  完全一样
59. dust  灰尘
60. eliminate  免得[i`limineit]
61. enterprise level  管理级
62. erase  清除
63. exceed  超出 The numberadmitted must not exceed 200
64. execute  执行 date linkis executed using these parameters
65. expand  扩展 can beeapanded up to 255 networks
66. faulty 故 障站
67. field bus  现场总线
68. fix  固定
69. flexibly  灵活的 to supporta variety systerm flexibly
70. flow  流量
71. format  格式transmission format [`fo:maet]
72. fuse   融丝
73. graph  图标 坐标图曲线图 voltage output characterristicgraph
74. guaranteed  担保 nomaloper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75. handle  处理
76. hardware manual  硬件手册
77. hint  提示 programminghints
78. humidity  湿度 ambientoperating humdlity
79. individual  独立的
80. inductance  电感 inductanceload
81. initiate  实施 发起 can be initiate by a computer [i`nifieit]
82. input  输入
83. input point  输入点数
84. install  安装
85. instruction  指令 the FROMinstruction
86. insulation 隔离 form rubberprovides good insulation [,insju`leifn]
87. interface  接口
88. interlocking  互锁 can be usedfor sequence program interlocking
89. internal external  内部 外部 internal connection
90. interrupt  中断 excute aninterrupt processing
91. invalid 无效 errorinvalid station function
92. magnetic 有磁性的 magneticfields [maeg`netik]
93. main circuit  主回路
94. malfunction  故障 causesystem malfunction
95. mandatory  强制
96. mantenance  维护 maintenancecosts are reduced
97. manual  手册 User'Manual
98. mechanical  机械 michanicallife机械寿命
99. module  模块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modju:l]
100. momentary power failure  瞬时断电
101. monitor  监视
102. mount  固定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103. multiple  多样 mutipleremote i/o modules
104. negative  负
105. observation 观察
106. occupy  占用 occupies 1station
107. occur  发生
108. offline  离线 offlinetest
109. offset gain  偏置增益
110. oil mist  油雾
112. optical loop  光缆回路
113. optimum  最佳的 optimumcontrol
114. output  输出
115. overall  总的 overalldistance
116. overview  总揽communication overview
117. parameter  参数
118. path  路径transmission path
119. per network
120. perform  进行 normal datalink cannot be performed
121. performance specifations  性能规格
122. peripheral  外围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23. phase 相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feiz]
124. point  要点
125. port 接口  Rs232c port
126. positive  正
127.power line 电源线
128. power on/off  上电断电
129. precaution  注意事项precaution when configuing system
130. print board  印刷电路板
131. procedure  过程 follow theprocedure
132. programing interface  编程口
133. protocol  协议 protocolcommunication issues
134. range  范围
135. rated input voltage  额定输入电压
136. ratio  比率
137. recommend  建议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138. reduce  减少 the numberof steps in operation program can be reduced
139. refer to  参照 refer toChapter 6
140. register  数据寄存器
141. relay  继电器 [`ri:lei]
142. remote I/O 远程网络
143. reserved station 预留主站
144. resistor  电阻 resistorload阻性负载   terminating resistor
145. resolution  分解,解析 nMaximum resolution   最大分辨率
146. restriction  限制 norestriction [ri`strikfn]
147. retry 重试
148. scan 扫描 link scan
149. screw 螺丝 Teminal-block screw
150. seamless network 无缝网络
151. sequence programme 顺控程序
152. serial communications module 串口模块
153. series 系列
154. servo 伺服
155. short 短路
156. signal 信号
157. sink 漏极 sink commen
158. slot 槽
159. soures 源极 sourescommen
160. specifications 特性 inputmodules specifications
161. stabilized power supply 稳压电源
162. standby master station 备用主站
163. start up 起动
164. status 状态 data linkstatus
165. step drive 步进
166. storage 存储 storagearea
167. store 存储
168. switch off 关断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169. swith 开关
170. table 表格
171. transfer 传输
172. transistor 晶体管
173. transmission speed 传输速度
174. transmit 传送 data istransmitted in unchanged code
175. triac 双端三相可控硅开关
176. troubleshooting 故障处理
177. unuseble 不可以使用
178. upload 上传
179. utilize 利用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80. verify 校验 verify theset parameter contents
181. voltage 电压 highvoltage
182. watchdog 看门狗
183. width 范围 it willvary in the width of [widθ]
184.  wire chips 线头 do not letforeign matter such as wire chips ret inside the module
Hhhhjj
维修各种电器设备电路

网友H:
我是来收藏的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肯定背熟

网友J(2018-03-16):
回复 网友K:
好的学习资料要好好收藏下。

楼主(2018-09-26):
回复 网友L:
不谢,想要学习更多工控学习资料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GKB1508

网友M: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N(2022-07-28):
还真是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