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代换

楼主(2017-07-07):
Multiax的驱动器电源振荡芯片用的是13844,另一台用的是C70021D,外围电路都一样,这两只芯片功能应该一样,所以应该可以互换,我请教能否和uc3844互换?或者别的芯片,因为那两只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A:
13844到处有,我还有几个

网友B:
昨天还越到这样的问题了,是用的13845,同样想知道能不能和UC3845芯片代换的?13845虽然可以在网上买到,但是UC3845多不知道是否一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D:
13844不就是3844

网友E:
可以替换 我经常用这个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