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则运算问题

楼主(2017-07-07):
帮忙看看,加法的结果最大只有32767;除法的余数不对。谢谢!

网友A:
数值大了用32位指令

楼主: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数据大用32位指令且后面的寄存器不要用连续的。

楼主:
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被除数是10或100,得出的余数是对的

网友C:
若一个指令别人用着行,你用着不行,那肯定是你没用对,看下API使用手册吧

网友D:
上传这样的图片时使用“截屏”,你这样拍的照片看不清的

网友E:
首先你要分清楚32位寄存器与16位寄存器的区别才行啊!一看就是看书不认真的!

网友F:
用32位的指令时,寄存器用的是两个,D1=D0 D1

楼主:
我只知道结果不对

楼主:
已用其它方式解决了问题。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结果是2.6了

网友G(2017-09-02):
回复 网友F:
不对吧,D0才是代表D0和D1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浮点数,我也尝试过,但是最后赋值到D里面去的时候不行,必须得是实数,还得转成实数。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谢谢了

网友H:
建议楼主多多看一下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