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水空调的吗

楼主(2017-07-07):
水空调电机去年陆续坏了几台,今年也有坏了,检查后都是烧了,是那种四面正方型的水空调,风机电机竖直放置,在水帘上面一点,叶轮在电机的上方。猜测故障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缺水,时间长了,缺乏冷风散热,温度过高烧毁,二是机体密封不好,有大量水汽进入,绝缘失效,烧毁。三相电机,外壳是铝的,轴上直接装叶轮。另深井水泵,单相,不到一年也烧毁,原因未知。目前,打算用那种长方形水帘,放置在窗台上,倒塌可能性小,外加皮带减速风机,冰水机可选,据说容易向车间漏水。原来的是角钢支架,目前已经锈迹斑斑,有地方已经整体腐蚀断裂,遇台风,有整体倒塌危险,旁边过道经常有工人的。车间较大,且不密封,不适合常规空调

网友A:
烧了可以看看是因为负载还是运行时间啊
进水的可能性不大吧!
可以考虑换位置后用皮带传送!

网友B:
你这个概念有点模糊,实际上是有用水做热载体的空调,还有一种是通过水的蒸发降温的水空调,没有图,不知道你具体那类

网友C:
没图,猜
所谓的水空调是不是就是在花卉,农业常见到的水帘+风扇
风经过水帘,经过电机,扇叶
如是,电机等级低不防水,风路设计有问题
能否改为,电机,风扇,水帘
次之,将电机与风扇倒一下
将水帘改为那种吸水的材料
电机选小了?第一理由不成立
家用?结构设计失败

网友D:
没见过水空调,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E:
见过养殖场的水帘加风扇

网友F:
原理是不是就是风机吹的风,不是自然风,是冷却水降低了温度的空气,抽到风筒里吹出去。这种原理,造成风机的风道湿度很大,容易破坏风机系统的绝缘。

把风机电机远离风筒,放在干燥处安装,通过传动系控制风机扇叶。而且风筒及扇叶最好是工程塑料材料,适应湿度大环境。定期润滑传动系。只要电机不坏,这个结构的降温还是很可靠的呦。

网友G:
这种叫环保空调系统,在南方的工业城市非常常见,如果空调系统使用时间短暂,可以联系工程的安装商上门进行检查和维护的服务。

网友H:
我们厂里就用的水空调,抽取地下水循环制冷或者加热的

网友I:
这是违法的,大量消耗地下水,却不会回流回去。

网友J:
环保空调吧

网友F:
市场上有卖家用的水空调风扇。吹的是凉风。

网友K:
水经过冷却吧

网友L:
判断电机损坏的原因最好拆开损坏的电机看看!不过现在国产低价电机质量不敢恭维就是一个优点 便宜的不可置信!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市场上有卖家用的水空调风扇。吹的是凉风。

这个偶尔用一下还可以,主要是太麻烦了,要想出凉风就的加冰水,买时会送两个所谓的冰晶,要放冰箱里先冻着,两个轮流来,关键是那个冰晶一个钟不到就不冰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M:
哦,这么回事呀,我在商场看见过,觉得很新鲜。

网友N:
我们车间就有用这个

网友O:
这个因为湿度太大,长时间位于该环境会导致风湿病

网友P:
冷空调就是这样的时间长啦水路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