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描述:我做了一个上位机的生产控制软件需要同时和两台PLC设备做通讯,上位机是作为客户端请求数据的,由上位机发送请求数据后再处理从PLCA和PLCB返回的数据,使用的是modbustcp的协议,两台PLC的设备都是使用的默认的502端口,除了IP地址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代码里面把和两台PLC建立连接,发送数据写在两个独立的时钟周期事件里,在一个时钟周期里会根据当前PLC的返回值决定是否启动另一个时钟周期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收到其中一个PLC的数据,也就是总有一个是异常的,两段代码我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我建立的是tcp长连接,因为使用的都是502端口,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端口冲突的原因,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服务端端口502只是用来监听,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连接后数据交换使用的是随机分配的端口,端口不会冲突

网友B:
你的两个PLC使用不同的IP地址,使用502端口是可以的。我觉得你应该要检测链接是否正常建立

网友C:
你用的什么上位机?上位机不带mt驱动?
你自己写的什么程序?异常是什么数据?报文有没有?既然采用查询为什么又用时钟?
具体点,或者把你程序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户名就是我QQ号,大哥能加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是可以正常建立的,但是还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郁闷了呀,因为总有一个是连接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