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起动报欠电压或面板闪烁(显示88888)

故障动作显然和起动动作有关,或者和起动后产生动作的电路有关。让我们梳理一下:

驱动电路。启动后开始工作,产生脉冲信号输出。若芯片输出级(或末级功率放大电路 )下管已经短路,停机状态(下管本在通态)不显故障。起动之际,上、下管共通形成供电电源短路故障,引发如题故障现象;

散热风扇。假若已在参数中设定“启动后运转”。停机状态影响。起动之际,坏掉的风扇供电后引发如题故障现象;

驱动电路之二。因驱动芯片坏掉(如输出级上管短路),则投入运行信号,对应臂脉冲信号给出之际,造成上、下臂IGBT共通,引发直流母线电压下降。保护动作及时时,会引发如题故障现象,也可能会报出OC故障,还可能会炸掉IGBT。

IGBT本身漏电或击穿,如U相上臂IGBT已经损坏,则下臂运行信号的给出,造成直流母线电源的短路。也会引发如题故障现象,也可能会报出OC故障,还可能会炸掉IGBT。

还有哪些电路和启动动作有关,欢迎大家各抒已见。

咸庆信
2017-7-8

网友A:
    拜读了,咸老师辛苦了!

网友B:
咸工的文章 收藏了啊

网友C:
我单位有一台台达变频器,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采用加热控制板,即可使用。

网友D:
期待咸老师的文章,希望可以更新快些

网友E:
还有上电报4个8或5个8 【与数码管位数有关】:5V电压高;数据线接触不良;复位电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