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速度

楼主(2017-07-08):
如题,这几天都在用步进电机,发现个问题,在用ZRN指令时速度可以超过10000个脉冲,但是用别的指令,如plsy,drvi等指令时,速度超过7000则转不动。
附;plc速度上限设置为最高100000.加减速时间为最高5000。电机带个35比1的减速机。

网友A:
你设置的细分多少? 加减速时间太高了 ,这个加减速时间是有一个上限的,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限好像是100,, 建议  把细分设置1000   加减速 100 试试,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细分多少? 加减速时间太高了 ,这个加减速时间是有一个上限的,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限好像是100,, 建议  把细分设置1000   加减速 100 试试,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加减数高低都试过了,一样的效果,1000的细分,不过今天问了商家,不带负载有800转每分钟。实际才到400

网友B:
步进不是伺服,转速太高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不是伺服,转速太高是不现实的;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