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喷漆小车

楼主(2017-07-08):
车间里划线喷漆,想制作一个划线喷漆小车用,不要那种自喷漆的,最好设计要自带漆罐的那种,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关键在于运行的导轨,运行的速度要求不高,喷涂枪直接用现成的吧

网友B:
自己不会,请高手来解决。

网友C:
如果不是经常划线,根本就没有必要制作划线小车。工厂常用的划线解决方案,就是价格低廉的人工刷漆。如果您非要想制作类似路政部门专业级的公路地面线条标记的自动划线推车,需要比较昂贵的制作费用。

网友A:
其实造价也不算贵的,导轨用现成的,最长的导轨有差不多4米,上面装好滑动轴承座,上面就可以安装喷涂机构,运动那块就简单,为了方便,可以考虑电池供电的

网友D:
这个要到现场了解工艺才能设计吧

网友E:
能有多少线要画呀,胶带+喷漆=现代流行工艺

网友F:
有什么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