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我们厂有个wincc项目,将很大一部分过程值都添加成了内部变量,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怎么添加的?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将外部连续变量用一个双字读取,然后在内部变量中分开为单个变量,这样授权数不足时使用。

网友B:
在全局脚本里。或者事件或者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外部连续变量用一个双字读取,然后在内部变量中分开为单个变量,这样授权数不足时使用。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全局脚本里。或者事件或者连续。
多谢之教!找到操作方法了。

网友C:
你看下 过程连接里面有没有 原始数据类型 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 过程连接里面有没有 原始数据类型 变量
是 Raw Data Type吗?有的。这个变量在脚本中被调用,最后转变成内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