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模块

楼主(2017-07-08):
这个模块是有问题的,不知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网友A:
变频器多大?30KW ?

网友B:
不是全封闭的吗?

网友C:
不是逆变模块吗!!!!

网友D:
里面没有胶吗

网友E:
是这里嘛?

网友F:
U V W输出断的合金线数目不一致吗

楼主:
这个模块并不是150A的,而是100A的,型号被打磨过,跟真正150A的模块对比IGBT芯片的尺寸明显小了一圈

网友G:
假的呀,这还真看不出来呀。

网友H:
就是不想让其他人修啊

网友I:
外观 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J:
原装变频器拆下的模块,芯片也有小一些的,不好反应功率大小。

网友K:
这个模块不能用啊,造假造的挺逼真,可是那些线条搞个4 5 7太低级了,如果都搞成7个的话,那就逼真了

网友L:
右上角的管脚到内部芯片的连接线断了

网友M:
看不出来!

网友N:
好像没有制动管

网友O:
购买IGBT模块必须要进行两种测量,1通断测量.2触发极的结电容量。通断用万用表10K用手触摸通断,通有阻值,断就无穷大阻值。触发极的结电容量,用电容表测量,电容量大也就是模块电流大,反之就小,容量值一定要跟坏模块大约一样如果差别很大,那模块肯定是差挡次,100A的肯定是75A的。我买模块都是固定几家合作,快递一定要买运费险,发现问题免费退货。这些都是我吃过亏后总结的经验,关于模块问题坛子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