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离线状态下编译出现这个,在8.86版本中知道怎么处理,在GX Works2中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到工具菜单下面的选项中去看下,是不是设置成编译后写入了。

网友B:
只是警告吧。
在运行时候修改程序。

网友C:
感觉1楼说得有道理,再看下设置吧。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
这只是一个警示
运行中写入提示

网友F:
意思就是,你确认了就会把你修改后的程序写入PLC

网友G:
就是运行中写入的警告,我都是直接按Y

网友H:
这是监控写入模式

楼主:
一楼高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