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最近维修多台安川SGD7S-550A00A002驱动器  故障是上控制电正常  上动力电报警A300   再生故障  拆机检查   充电电阻开路  智能模块PM150RGAY060内部制动管短路或者开路  其余正常 购得模块换上试机OK  按道理维修到此应该完结了   可是这个模块无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都严重缺货  价格也奇高  新的要1200+  造成维修成本偏高 而这个模块都只是制动晶体管坏了 于是想外置一单晶管修复  APT200GN60JDQ4 电流200A  耐压600V  体积也足够小 可以安装下  把模块打开挖掉坏的晶体去掉内部制动驱动电路 见图2 更改了电路  根据电路连接好单管  试机正常  交付客户使用   不到1个小时又坏了  拿回来一看  换的单管又坏了 其余正常  决使用大点的IGBT更换  因为空间的限制  好久才找到可以改动的IGBT   见图3  打孔攻牙 安装连线 图4 图5  试机一切正常  交付客户使用也没有问题  连续改装了8台都正常  改装的难点在于智能模块内部电路板的修复上面  里面用了个驱芯片63921  TSSOP16封装  找不到资料也没有卖的   只能够拆别的模块上面的

网友A:
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B:
   楼主高明,好经验

网友C:
历害啊!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