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零点温度补偿:通常采用在桥路某一桥臂中串联一电阻温度系数较大的纯铜丝、镍丝漆包线的方法来减少温度对零点输出的影响。传感器空载输出基本为零,当传感器的温度变化时,一方面弹性元件、粘结剂、应变计都有不同程度的热胀冷所缩,引起应变计电阻变化;另一方面敏感栅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也会引起应变计电阻变化。这些均会影响到传感器的零点输出,即使采用温度自补偿应变计和全桥接法,由于应变计温度性能分散等原因,温度变化时输出零位多少有些变化,所以要对其进行补偿。具有做法是:

先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试验,得出补偿电阻-零点温度漂移的规律后,按照各个传感器的温度零点漂移值对应的电阻,调整相应桥臂补偿电阻器的阻值。补偿电阻器的阻值可通过公式:

Rt=│R*(U2-U1)│/│250*ac*Uin*(T2-T1)│计算得到。其中Rt为补偿电阻器电阻值;R为桥臂电阻值;Uin为供桥电压;ac为补偿电阻器的电阻温度系数;U1、U2分别为温度T1、T2时的零点输出电压。零点温度补偿通常采用补偿丝或结构为摩擦式、切割栅式及短接式的补偿电阻器。

零点温度补偿原理基本和零点平衡补偿相似,只不过需要在模拟温度场下完成。举例说明,我们设定应变计R1、R3感受亚向应变(负应变)、应变计R2、R4感受拉向应变(正应变)。如果零点输出(以正温为例,正温下的零点输出与常温零点输出差值即为零点温度输出)为正,那么,应该将fg端电阻增大到计算的阻值(即通过打磨的方式将其电阻值增大),然后检测温度零位输出再进行调整,直到零位输出与初始零点一致为止;如果零点输出为负,那么,应该将ef端电阻增大(即通过打磨的方式将其电阻值增大),然后检测温度零位输出再进行调整,直到零位输出与初始零点一致为止。

网友A:
应变桥式压力测试传感器,如果没有温度补偿电路,就很容易把信号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了。这个补偿电路一般都是传感器制造商做好的。用户只需接传感器的四个接线端就行了,温补做在传感器的桥上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