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s7300输出模块硬件间可互换吗;程序要改吗

网友A:
呵呵;一模一样的模块,普通的数字量输出的不用改;

网友B:
没明白,
是位置互换, 同型号的可以,不同型号同类模块,组态可能 要改一下。
还是模块更换;同型号的可以直接更换,不用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