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MP227触屏485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屏和神马型号的PLC通讯啊,组态时候设置好就剩下的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B:
组态软件设计?

网友C:
估计是西门子的plc了,两边的波特率一样吗?连线3-3 8-8.别的好像没有什么了